沈阳CK3263 数控车床报警故障---请教

楼主(2009-07-04):
我厂于 2000 年购进沈阳数控机床厂CK3263 数控车床。床身为斜床身 , 配日本 FANUC OT 系统 , 转塔选用的是意大利 BARFFADI TOE320(12 工位 ) 。使用过程中 , 有时也出现一些故障 , 多半是外围电路如接触器、电磁阀、 限位开关等。使用情况总的来说比较好。

我厂数控设备较多 , 有加工中心、数控镜床、数控车床 , 选配有西门子的 840D 、 810D 数控系统、大森数控系统 等。我们在操作和维修上述数控系统的数控机床时 , 如查找故障时 , 只是显示 I/0 的 “ 0“ 或 “1“ 状态 , 查看某些状 态需写人或翻页使用起来不大方便。而 FANUC 数控系统操作方便 , 编程、对刀、查找故障较为实用。尤其是该 系统配备了 PLC 梯形图的动态显示功能 , 可迅速分析机床故障的原因和查找故障点。另外 FANUC 数控系统还具 有强大的诊断功能 , 可通过自我诊断机床参数 DGN 上的信息 , 能很具体判断所发生故障类型 , 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 及时修复机床。以下是笔者应用 FANUC 数控系统功能在现场维修的实例。

  故障现象一 CRT 显示 414# 报警。报警信息为 :

  SERVO ALARM:X ---AXIS

ETECTION

YSTEM ERROR

同时 , 伺服驱动单元的LED报警显示码为 [8] 点亮。

  故障分析与处理通过查看 FANUC O 系统维修说明书可知 :414# 报警为“X 轴的伺服系统异常 , 当错误的信息输出至 DGN0720 时 , 伺服系统报警”。根据报警显示内容 , 用机床自我诊断功能检查机床参数 DGN072 上的信息 , 发现第 4 位为 “1”,而正常情况下该位应为“0”。现该位由“0” 变为 “1”则为异常电流报警 , 同时伺服驱动单元LED 报警显示码为[8]点亮 , 也表示该伺服轴过电流报警。检查伺服驱动器模块 , 用万用表测得电源输入端阻抗只有6Ω, 低于正常值 , 因而可判断该轴伺服驱动单元模块损坏。更换后正常。

  故障现象二 转塔刀架在换刀过程时出现 2011# 、 2014# 报警。

  故障分析与处理查看电气使用说明书可知 :2011# 报警表示转塔有故障 ,2014# 报警指转塔未卡紧。可能是由于精定位时接近开关未发出信号 , 电磁铁不能锁紧。利用 FANUC 系统具有的 PLC 梯形图动态显示功能 , 发现精定位接近开关 X0021.2 未亮 ( 没有接通 ) 。拆下此开关并检查 , 通断正常。估计是接近开关与感应块的距离不当造成的。调整两者的距离使它们保持适当的距离 0.8mm, 再查看 X0021.2 信号通断正常 , 转塔刀架能正常 使用。

网友:
楼主,你到底是请教还是指教呀。呵呵

网友:
对啊,改为“现场维修实例”要更好些啊。

网友:
是啊,不过也没关系的,只要大家能看到了解点内容也行啊。

网友:
最好改为CK3263数控车床报警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不是管理员把我标题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