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表面处理后要跟不锈钢颜色差不多,镀鉻还是镀镍?

楼主(2009-07-04):
小弟最近接了一单,材料用的Q235A,但表面处理后要跟不锈钢颜色差不多,请问是用镀鉻或镀镍?

网友:
当然是镀鉻了,不用很厚一般0.2-0.3

网友:
镀化学镍;
问了下我们厂里的老工程师,
两种效果都差不多!
我们这里的阀块加工好后一般都是镀化学镍!!
参考下!!

网友:
如果表面需要有硬度,镀铬,反之就镀镍。
镀铬价格贵很多。

网友:
镀镍,化学镍,不是工艺镍,价格按平方算的

网友:
当 然 是 镀 镍 了 。

网友:
高锡也行 价格更便宜 自行车现在都是度高锡

网友:
同意5楼的!

网友:
镀铬后是和不锈钢的表面颜色一致的,就是光亮的

镀镍没有用过,不知道

网友:
对的,镀镍

网友:
化学镀镍好象是带金黄色的,不似镀铬那样的银白色

网友:
好像镀层手一摸就不干净了,怎么能真的象不锈钢那样呢

网友(2011-07-24):
镀层厚度要确定  硬度要确定  是否受载荷确定  再选择

网友:
没有硬度之类的要求吗?表面涂层的厚度要求多少呢,

网友(2011-09-06):
我见过化学镀镍的工件,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