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种型号的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7-04):
CB-B25与CB-B20齿轮泵最后的数字区别在什么地方。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这是同一个厂的系列产品,每个厂的命名都不一样的只有看它的样本资料才能清楚。

网友:
齿轮泵 数字表示流量 L/min

网友(2009-11-30):
同意楼上的说法,齿轮油泵现在各厂家的表示方法基本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