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老师只给一张零件图,完全不懂

楼主(2009-07-04):
要做课程设计了,老师只给一张零件图,完全不懂,从哪里先下手??

网友:
你要先看图,在消化,在思考。
你要问啥?说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的说就是,我有一张零件图,是CA6140齿轮泵的后盖,我做的是精铣顶面,但是完全不懂要怎么开始!

网友:
你传个模型吧,最好用中间格式的,比如x_t。这样大伙不管用什么三维软件,都能打开。

楼主:
4# 扫街 老师给的就是这个图,我拍下来的

网友:
没有工艺经验就能设计夹具?

网友:
对啊,你首先要对工艺有所了解吧,首先要保证零件的尺寸要求,再后就是考虑成本什么的了

网友:
老师就给你一张零件图???

傻蛋

老师的意思就是让你把这张图画出来呀

你用铅笔慢慢描吧

用CAD这样的软件画出来给你打个“优”

不会让你“设计”滴

网友:
先分析零件的结构
看看用什么加工方法
再考虑夹具

网友:
肯定是先画3D图,然后在说明书上做精铣顶面的加工工艺步骤吧。

网友:
就是要加工这个零件,你看看如何把它固定住,不让它动。然后你把固定它的零件全部画出来。

楼主:
做完了,感谢大家!!!

网友(2009-09-10):
做夹具无非两条  定位和夹紧

网友(2010-01-06):
图都没有的啊

网友(2011-05-23):
我们的也是啊.课程设计.......晕死!

网友:
把机械制造这本书先看看,然后借本模具设计手册参考下,课程设计就做出来了。

网友(2012-03-31):
先分析零件的结构-----制定加工方案----再考虑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