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的四轴点油机模型,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9-07-04):
很久没来社区了,
最近新设计的四轴点油机,大概的模型已经设计出来了,现发到社区,请大家多多指导,
具体的情况如下:
点油时可以 X、Y、Z、U四轴移动,外型准备做成模型的样子,方方正正的,显得大方,
用4个步进马达、同步带+同步带轮来作驱动,电控部分用可以脱机的四轴运动控制器,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7

楼主:
我这边今天网络有问题,附件发不上去,等会儿在发看看

网友:
我这边也慢,上新浪也很慢。不知道干线网络出什么问题。我查我们的服务器完全正常。

网友:
慢得挺可以的,只有几K的速度,可能是周未太多人上网了吧

楼主:
网络还是很慢,看来今天是发不了附件了,实在抱歉,明天再试试吧

网友:
期待大作,今天网速是不行

楼主:
5# 湘里狼

网友:
……
点油时可以 X、Y、Z、U四轴移动,
……
引用 网友A:

.
湘里狼友好!
.
杨经保 友设计了一个焊接机械手,也可以做到“ X、Y、Z、U四轴移动”,
你的那个设计,与其有什么不同?
.
杨经保 友的那个设计中,将“Y向运动”放在了上面,……
.
你的设计是在上,还是在下?
.
syw   090705---07.18

网友:
你好,狼友。
最好把工作状况简述一下。
这样有助于分析结构是否能够满足工作需要。

个人认为:此结构避障性能差,腕部动作单一。

网友:
刚才去看杨经保网友的帖子,学习中。
对楼主的东西有着浓烈的好奇。

楼主:
感谢各位,我设计的这套四轴移动机构比较简单,属于平台式,但是应用领域很广泛;没有杨经保大侠的那么高挡 ,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导

楼主:
用SW软件做的,打开以后,点击上面的播放按扭,可以动态显示,

网友:
第四轴是胶头(点油头)旋转吗?

最后选了哪家的系统?

网友:
湘里狼 友好!
.
你设计的四轴点油机打开看了。就其原理来讲,该点油机能够做到 X、Y、Z、U四轴移动。
我想知道:
1、这个设备是为什么产品配套、服务的。
2、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个机器,它的必要性在哪里?
.
syw  090706---05.34
.

网友:
细巧的设备。
Z轴的行程似乎很小。
X轴的导轨反装,看起来外观简洁。
Y轴的结构与X轴相同。
如果是我,会把直线轴承装在底座,导轨和丝杆安装在工作台底面。如Z轴的安装。
那样做,后部结构要改为门框式样。不过外观应该更好一些。
更大的好处是消除了底座上的凹坑,可以避免工作中杂物意外掉入的可能。

网友:
细巧的设备。
Z轴的行程似乎很小。
X轴的导轨反装,看起来外观简洁。
Y轴的结构与X轴相同。
如果是我,会把直线轴承装在底座,导轨和丝杆安装在工作台底面。如Z轴的安装。
那样做,后部结构要改为门框式样。不过 ...
引用 网友B:

彭老师说的具体结构我还没想明白。

网友:
三轴点胶机的销量还是很大的,有很多领域都可以用。

四轴的目前应用不是很多, 湘里狼 大侠能否发个要点油的产品看看?

网友:
此类机子太多了。

07年我想做某个小行业专用的机子,没找到合适的控制系统,现在已经有了。

这类控制系统需求是比较大的,不知社区有谁可开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门前辈好,这种设备因其运动灵活,控制方便,价格便宜等优点,因此可以应用在很多场合,使用现在成熟的运动控制器,用“G”代码编程,可以令机器走出任意形状,连3D爬坡的形状也可以实现。
尤其是在电子企业,比如手机、液晶电视等生产企业,玻璃面板的点胶、封胶等生产环节。
我设计的这台也是用来点胶,因点胶精度不高,所以准备用同步带+同步带轮+导向轴+无油衬套来完成
请前辈多多指导

楼主:
第四轴是胶头(点油头)旋转吗?

最后选了哪家的系统?
引用 网友D:

是的,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要求点胶针头在工作时旋转,所以才设计成了这个样子,要是只有三轴的话,外观应该会更“酷”一些
控制器的购买还没有决定,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相信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新设计的四轴“点油机”模型,请大家给点意见
起初我以为是加油的呢,原来是点胶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了很久,还是没有悟透前辈的意思 ,还请前辈继续指导
(小声的说,俺也是姓彭啊,哈哈
我本来是准备设计为龙门式的,但是那样的话,电线会裸露在外面,整体造型显得不够“酷”了
现在这个方案呢,所有的电线藏在外壳里面,外壳用板金件+烤漆

楼主:
难道没人感兴趣吗,这个现在很热门的哦,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持续热门几年时间的哦
所以啊,还请大家多发表意见,多多指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