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凹槽等时如何建立和使用UDF (proe)

楼主(2009-07-05):
在做凹槽等时如何建立和使用UDF (proe),谢谢!!

网友(2009-10-12):
在钣金模块中,使用应用程序——继承——特征——创建之后书上显示应该出现平整,拉深,旋转等特征,可是我点选后却只有实体,修饰和造型三个命令,请阁下指点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