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表面渗氮处理后,怎样测试它的表面硬度?

楼主(2009-07-05):
请帮助,工件表面渗氮处理后,怎样测试它的表面硬度。有几种方法。谢谢。

网友:
侧硬度不一定要在工件上测啊,用快小小的样块,一起氮化,用硬度计测不就OK了啊

楼主:
好像表面渗氮处理是不能用硬度机测试的。谢谢。

网友:
如2楼所说,氮化是放一样快,出炉前先看样快的层深与硬度,硬度一般是HV硬度计,常用的有HV(0.2),HV(0.3)。

网友:
采用显微硬度计,测HV0.1;一般情况下都采用测量同材质同热处理状态同炉氮化处理的小试样。

网友:
采用显微硬度计,测量其维氏(HV)硬度,搞材料及热处理的都知道啊

网友:
采用显微硬度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采用维氏硬度计,因为氮化零件表面较脆,所以只能测得到表面硬度

网友(2010-07-01):
可以考虑用便携式超声波硬度计,可以测量属薄片、渗氮层、渗碳层、电镀层的硬度。操作简单、快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