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套液压缸的图纸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9-07-05):
我才进入液压行业不久,现在主要在进行液压油缸的设计,我想知道一般设计一套油缸图纸要多少时间?老板要求三天一套图纸(油缸包括内外置传感器等),我觉得完成起来比较紧张,不知道是我的速度太慢,还是这种要求确实有点高呢?

网友:
这个速度对新手差不多,老手可以两天一套四节缸 由方案到设计 校对 审核 出蓝图  不过得不能干扰他。
不过刚开始慢点好,求稳为先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专门干这个的,专门的家伙干一个缸大约几个小时,

现在一般安排下来,都会告诉你具体参数和密封圈、档圈可选择的厂家,对应缸径你立即就知道死长等数据,

现在做油缸图都有CAD图,按缸径和死长度找图,拉开,表都是现成的,即使慢,一上午也足够了,
但非行业人士另论,

当年,没有计算机的时代,我师傅那一代都是给你现排尺寸,无论什么缸径,10分钟都排好草图,

网友:
画图板的时候,我的速度是一上午出一整套油缸图,同时把关键件的工艺编好(现在不行,没这么快了。那时候的密封沟槽,标准件沟槽,标准件尺寸都是在脑袋里的,不用查手册)。但是如果不会搞,给您再长时间也是搞不出来的,您这个问题问得让人没法回答,没有参照

网友:
楼主别被3、4楼的人吓怕了,他们都是技术最牛的人
油缸设计是液压元件中(泵、缸、阀)最简单的元件设计
动脑干事,多画图,你会很快上手
速度也就自然快了

网友:
如果是新手,看着设计手册,两天也完了。

网友:
羚羊大虾,哪里有什么牛人,以前没有CADd时候都那样,现在难道退步了,
我师傅那一代搞器件标准化的,都是嘴里念叨着尺寸给你画草图,然后你拿走画到你的设备上去,

网友:
楼上的确实都是行业里的牛人!

网友:
7# 过街蛤蟆 在我的心目中你们就是技术最牛的人,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

网友:
三天出一套油缸的图纸,应该不难吧。具体还要看油缸的复杂程度了,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
想不到本菜鸟 一个小小的请教,竟引来论坛上的各大高手! 吼吼~~~
各位大侠 都是本人的榜样人物
一个字:努力!!!!!

网友(2009-11-02):
呵呵,刚开始做油缸设计,什么都不懂,满脑子的为什么.一套油缸图纸让我搞了两个星期,结果可想而知了。现在用UG大概3天吧。其实很多参数都是已知的,只是校核一下。

网友:
3天设计一套油缸图纸基本上可以了,我刚毕业那时公司老大要求我们2天要把油缸的设计、图纸全部搞定,现在不行了时间长不搞有点生疏了

网友:
自己建个标准图库
一个油缸10分钟就搞定了。
不过做标准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网友(2009-12-27):
太牛了,楼上的几位师傅老师

网友:
专业干油缸的一天不画几套没法活的!
标准都是现成的!油封也是天天用的!
有特殊要求的油缸时间或许长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要求并不高,液压缸属于一种比较简单的动力执行元件,结构复杂的可能会长一些,但简单的半天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