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化油器上有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7-05):
汽油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化油器上有水是什么原因
   室内温度32 湿度58

网友:
正常。
汽油汽化需要吸收汽化热,因而温度低于气温,造成空气中的水分凝结。

网友(2009-08-07):
我以前没注意这个现象,谢谢你提出的问题,我也好注意一下,看看是否有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