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圆度如何去调整?

楼主(2009-07-05):
无心圆度如何去调整?

网友:
我弟弟是行家,我们讨论过,我记得好象与调砂轮的平行度有关系!是三维的平行度!!

网友(2009-08-05):
只要机床没问题那就是你台阶刀设记和调整的问题

网友:
要看你的磨削参数,进刀速度,粗速度和慢速度,砂轮的转速等等

砂轮线速度根据工件的外径和材质,来配合,一般的线速度都在32-34米/S之间,有时不需要哪么快,可以适当减低转速。

导轮转速也很重要,因为你的工件重心不均匀,尽量减少工件的磨削时间,转速不能过高,否则增加工件的离心力,造成圆度变大。
要看你的刀片设计是什么样式。
修砂轮不知道你用的单点的,还是结合修刀,可以选用薄片式的结合修刀。 中心高 尽量高,可以减少磨削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