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甲醛加工孔问题,求教!

楼主(2009-07-05):
现有一个零件,材料是聚甲醛的.零件是长方形的,长度72宽度43.5,厚度26.8,现要在零件上加工一个孔16H7的,孔是先用15.7的钻头打孔,再用16H7的铰刀扩孔,加工都是在台钻上进行的.在铰好了孔之后,用成量的光滑塞规进行检验,发现塞规很难塞进孔里,用带表卡尺量孔的尺寸,发现有部分零件孔失圆,一个方向是16.06左右,一个方向是15.96左右,小批量生产了两次都是同样的问题,急啊,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怎么才能解决问题,谢谢了!

网友:
考虑一下壁厚收缩的影响

网友:
温度会不会有影响,加切削液试试呢

网友(2011-04-11):
这个应该是变形了吧

网友:
材料变形收缩了。。。。

网友:
孔壁薄厚不一导致,建议楼主用铣床镗一刀,车床也可以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感觉钻孔不如铣孔,聚甲醛变形很大的

网友:
同意5楼的意见
加工余量放的太大
这种材料会有收缩
建议留小余量镗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