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DDING Graphics SYSTEM CRC ERROR

楼主(2009-07-06):
FANUC 21i-TB系统
开机出现
LODDING Graphics SYSTEM 画面时下面
有六个点顺序出现,有时只有2个或4个点出先就卡住,系统就死了。
如果六点都完了就会出现“CRC ERROR”
此问题发生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循环冗余码校验错误。
应该是硬件问题,有备份的情况下,把主板上的FROM/SRAM拆下来清理清理,重新插好看看。注意静电。
还不行,估计只能换FROM/SRAM或主板了。
拆下存储器,会丢软件和数据的,必须要有备份才能搞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查,显示卡出问题了,因油水滴到显示卡上腐蚀所至。
目前是在没有显示屏情况下生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