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2007,字体能拉伸吗?有什么办法 ?

楼主(2009-07-06):
请教:cad2007,字体能拉伸吗?有什么办法 ?

网友:
沙发,直接放大就可以了 啊,你拉伸做什么 啊?

网友:
属性设置里面可以对其压缩,所以可以用放大在压缩的方法

网友:
实体里的拉伸好像可以,我没试过,但蹲坑时候看书,上面说能。

网友:
单行文字,右键属性,里面有厚度: x' O! G0 F' D. U
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