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凸轮分割器原理

楼主(2009-07-06):
凸轮分割器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凸轮分割器是目前世界上最精密、最可靠、最稳定的一种间歇式传动机构,通过该机构可将连续的输入运动转化为间歇式的分度运动。输入轴上的弧面(平面)共轭凸轮与输出轴上的分度轮无间隙垂直(平行)啮合,弧面(平面)凸轮廓面的曲线段驱使分度轮转位,直线段使分度轮静止,并定位自锁。通常情况下,入力轴每完成一个360°旋转,出力轴便同时完成一次分度运动(静止和转位)。在一个分度运动过程中,出力轴运转与静止的时间比,由凸轮的驱动角来决定。所谓凸轮驱动角,是指入力凸轮驱使出力轴分度所需旋转的角度。该角度越大,机构运转越平稳。当入力轴走完驱动角,出力轴便开始静止。出力轴静止时入力轴所旋转的角度称为静止角,该角度与驱动角的总和为360°。

网友(点评):
说的很清楚

网友:
凸轮分割器
结构图片

网友:
想不到机械结构也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分度精度,真是厉害!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说,这里真的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sunpb能否再介绍一下,高精度具体数值是多少?
要达到这样的精度,难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一只需要多少钱?

网友:
高精度具体数值是多少?
按俺以前用的实绩,RPM到1000时,6分割的分割器在输出轴直径Ø100的圆周上的点,可以在±0.01mm的范围。

网友:
高精度具体数值是多少?
按俺以前用的实绩,RPM到1000时,6分割的分割器在输出轴直径Ø100的圆周上的点,可以在±0.01mm的范围。
引用 网友A:

那么误差为 ±41.5", 是蛮高的.
再问一下,实际中如何检测?

网友:
夸大了一点吧,日本都好像做不到这个精度哦

网友:
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压盖机的分瓶星轮上用得挺多的!

网友:
属高精密仪器了吧

楼主:
我厂里的设备就要求分度要准,想自己做一只,因为现买的并不适合我的设备。现在原理明白了----成天想着咋用上去。
哪位还有这方面的东西请指教!

网友:
回答的挺专业的。学习了

网友(2010-01-31):
大家有没有做分割器的

网友:
我现在就做分割器,为什么我们国产的就不能和台湾的比呢??

网友:
不错,要充分挖掘机械原理的功用,服务生产和生活

网友:
磨损怎么处理?定期PM吗?

网友:
织机的开口就是这东西

网友:
学习了, 还没接触过这种

网友:
我厂里的设备就要求分度要准,想自己做一只,因为现买的并不适合我的设备。现在原理明白了----成天想着咋用上去。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哪位还有这方面的东西请指教!
呢?

那个凸轮你找谁做

网友(2010-03-19):
有没有图纸拿来看看

网友:
不明白的是,停止时间的长短怎么控制?

网友(2015-09-23):
  神奇的凸轮分割器

网友(2019-05-11):
啥是凸轮分割器

网友(2020-06-27):
跟着老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