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机床---CK6116系统刀架不锁紧还能启动干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7-06):
我厂的沈阳机床CK6116型号的数控机床。调刀不到位还继续加工。导致撞车。那位告诉兄弟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T形图有毛病啊。刀架都没有信号他怎么能继续干活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没锁紧并不代表机床没有锁紧信号。你有没有查看锁紧信号有没有?
没见过CK6116,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楼主:
没有锁紧信号。刀架没调到位后面的接触开关没亮。信号没过去,应该不走啊,他怎么能干活呢?
是不是梯形图有毛病啊。

网友:
接触开关?是什么东西,接近开关吧,看来你这机床用的不是四工位刀架了。
接近开关没亮并不一定没信号,此开关好坏有没有检查,一般看信号有没有,不是看接近开关亮没亮,而是查看诊断信号或T图、

网友:
在诊断页面看一下刀架到位信号有没有变化,在说明书里面应该有的.

网友:
我们用的德州的床子也有这样的问题,常州宏达的刀架。以致于干活时不敢离开人。

网友(2010-09-06):
你好,这个是电动刀架发信盘坏了,更换一个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刀架换刀时卡住了,有点斜也能继续走程序,差点撞到

网友(2010-10-13):
刀架 反转 过信号了 锁不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问题是刀架反锁时间过短。我是通过参数修改解决了。可以试下。(调长刀架反锁时间)

网友:
系统参数设置刀架信号定时扫描检查,刀架换不到位就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