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液压刀架换刀不到位继续干活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7-06):
沈阳数控机床厂出品的CK-6116型号的数控车床。在换刀不到位的情况下继续加工零件。导致撞车。请大侠门帮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啊?急急。。。。。。。。。。。。。。。。帮帮忙吧!!!!!!!

网友:
经济型数控机床, 检测机构还是不完善呀, 难道没有刀架锁紧检测机构吗?

网友(2009-08-10):
以前我们出过某刀位不能换,是传感器坏了。你的应该也跟刀架的传感器有点关系!叫维修队吧!

网友:
应该就是刀位传感器的故障。我们有台乌克兰产的大台面加工中心就是液压换刀,其用压力继电器做信号传感器,有一次压力继电器触点粘连,刀具未换到位就显示更换了刀具,但系统报警停机了。

网友:
刀位到达传感器出现问题,不一定是坏了,也有可能是位置发生变动,从而造成刀具未到位,数控系统就认为到位,从而执行后面的程序,出现了撞刀现象,先调整一下传感器位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