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钢能否调质处理

楼主(2009-07-06):
菜鸟求问
请教一下,手上有一批套管,为20#钢。请问能否调质处理到HRC22-35.???

网友(2009-08-06):
不能   20#和Q235性能差不多的

网友:
不可能的。。

网友:
首先告诉楼猪,20钢由于含碳量比较低,一般不进行淬火处理(除非渗碳等),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调质了

网友:
含碳量低,硬度也低,一般适用与要求不高静载零件,不需要淬火.

网友(2009-12-26):
不能,含碳量低了.淬火的作用不大.

网友:
低碳钢不能进行热处理。

网友:
任何钢都可以进行调质处理。
只是结果不一样。

况且“调质”本没有明确定义。

网友:
调不上去的  30的差不多

网友(2010-02-05):
同意8#的意见,低碳钢是不能淬火,需要淬火的话之前要进行渗碳处理,不过这样意义也不大,还不如用中高碳钢

网友:
调质=淬火+高温回火

网友:
含碳量太低了,达不到调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