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不知怎么翻译,尤其是红色的字段

楼主(2009-07-06):
Concept of the set up reduction constraints has also been introduced, wherein all the similar dimensions on a

single part are manufactured on a single machine, resulting in a single value of design tolerance associated to all such dimensions.

网友:
也引入了"设置减少约束"的概念(啥玩艺儿?具体得联系上下文),单一零件上所有相似的尺寸都是在同一台机器上加工出来的,这样使得所有类似尺寸都有统一的设计公差

网友:
讨论了建立减少相互约束的概念,其中,一个工件上的所有类似尺寸都在同一台设备上完成加工,这就使所有这类相关联的尺寸都有一个独立的设计公差值。

大致理解是关于公差设计的,减少关联公差的相互影响,所以谈到一次装夹的加工。感觉还是不太顺口。
仅供参考。

网友:
associated :相关的。

网友(2009-09-19):
太专业 有难度

网友:
好难o , ai

网友(2009-11-07):
不错,说的很好

网友:
学习,有点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