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Toolbox要么没安装,要么当前没有插入”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9-07-06):
显示“Toolbox要么没安装,要么当前没有插入”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没有安装标准件图库,或者标准件插件没打开

网友:
同2#的 ,打开工具→插件→选择TOOLBOX点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
插件的选项没选吧

网友:
应该是插件选项的事

网友:
是没选或者你的路径不对,如果是路径不对,在选项 /文件位置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2009-08-14):
这是安装的问题,没有安装标准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