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06):
请问这个符号标在直槽的尖角处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有这种标注方法?是外国的吗?才疏学浅,请高手指点

网友:
直角处清角最大圆弧R0.05,德国图纸常见,不同的是还有一个斜箭头。

楼主:
感谢各位啦
是外国的但不是德国的,而且在直槽的外圆尖角处也有这样的同一个标注
不知各位还有什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