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阀换成什么样的单线圈电磁阀?

楼主(2009-07-06):
我们公司 辊子下卷的时候有个挡板,挡板是有一个两位四通的液压阀电磁阀控制它动作,由于是双线圈的电磁阀,一般挡板是抬起的只有下卷时电磁阀动作一次,所以另一个线圈几乎一直带电,环境温度较高,再加上油温,所以线圈很热,经常线圈烧坏,保险丝烧坏,多次这样的故障重复发生,我认为是长时间带电导致线圈烧和保险丝烧坏.我想把两位四通双线圈电磁阀换成两位四通单线圈的电磁阀,挡板需要动作时带电,这样线圈不会长时间带电,就不会烧了。

请大家给个意见,如果换阀换成什么样的单线圈电磁阀?

网友:
应该没问题,把常通电的一侧换成弹簧就成了。

网友:
换成带自锁的也行

楼主:
请问二楼的,就是在原先的哪个阀上加弹簧吗,什么样的弹簧

网友:
换成带自锁的也行
引用 网友A:

同意。

网友:
在电控就可以实现,如果是两位四通的电磁换向阀两头都有电磁铁,一般都是机械定位的,换向以后可直接断电。

楼主:
6楼说的不对吧,是两位的不能保持的,再考虑考虑

网友:
应该没问题,把常通电的一侧换成弹簧就成了。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行!

网友:
如果没有机械定位的,两头都有电磁铁就变三位四通了,哪还是两位四通啊。有时间把具体型号发上来看下。

网友:
如果向2#说的那样,那就是电磁换向阀的两端都没弹簧了,没接触过这样的阀。我做系统时常用的两位四通阀油两种,一种是一端是弹簧一端是电磁铁(这种有一个常位,现在你可以使用这样的阀,不过要想直接将你现在的阀改成这样的阀得看实际情况)。第二种就是机械定位的,两端都有电磁铁(电磁铁换向后可直接断电,由机械卡住阀芯定位)。

网友(2012-12-24):
二位三通换向阀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还是要多功能电磁阀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把常通电的一侧换成弹簧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