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166齿齿轮加工出现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06):
今天我用Y3150滚齿机加工2M166齿齿轮出现乱齿现象。我的分齿挂论:  a 48  b 50
6 h/ t# i' \  j/ ~c 25  d 83    滚刀是2M 压力角 20度° 滚刀的螺旋角是2°19′。有谁能帮我看看是哪出错了

网友:
要是能看到,肯定知道那出错,可惜我不在!一般出错只有几种情况:1,挂轮齿数不对。2,滚刀模数不对。3,工件外径不对。另外有可能滚刀不快或工件太硬了,我在做插齿机时碰到过工件太硬乱齿。

网友:
你的E/F轮的比值没有改吧.正常加工时,E/F=36/36=1,当加工的工件齿数大于161齿时,E/F=24/48=1/2.把E/F改为24/48,包你能滚出166齿.

网友:
杨姐姐说的 对头

网友:
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在用南二的滚齿机YKX3120,滚出来的齿会有点单边,工件的外圆跳动0.02以内,工装和刀具都校好了,就是找不出原因为什么单边

网友(2009-10-02):
是不是滚刀有问题啊 5# liguiting

网友:
还是从你工装上找原因,特别在动态下跳动如何?另产品端跳动如何?刀具肩台跳动如何?夹紧力调大一些! 5# ligu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