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题目给大家,一次拉伸成型

楼主(2009-07-06):
有一与人合作做加工的朋友,为提高生产效率,决定将下面的工件,一次性拉伸成型,看看各位有何高见?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大外形一次是没问题的,只要油压机的压边力够大,至少20T左右
需要里面下沉和反凸起的尺寸,才能判定可否一次,难度在这里

网友:
多厚的料
老大,把资料也尽量详细点
都不好分析
谁敢说呢

网友:
有点像灯饰上的底座或吸顶盘呢

网友:
像容器盖,不过要复杂得多!

网友:
从第一张图片的工序圈痕,至少用了2套模具
我猜单单就拉伸应该用了3套模具
至于边看不太清楚,好象有卷边

网友:
对的,用液压机足可以,设计好模具就可以了

网友:
1# 超人回来 你的手指甲被拉得太长了吧 ,这材料的脆性大哦,小心断裂

楼主:
多厚的料
老大,把资料也尽量详细点
都不好分析
谁敢说呢
引用 网友A:

0.8mm的材料,准备用120T的拉伸机,其实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聊天,我看见这个东西,觉得是个话题可以放到社区讨论讨论

我当时给出的意见是:从中间开始多级拉伸,单纯利用模具也可以,结合拉伸机的顶出缸也可以,不知大家有何其它高见,“千个师傅千个法嘛”

网友:
一套模具搞定有点困难
2套应该没多大问题
你说的拉伸机的压边缸的力是多大,你说的120T应该是主缸力

楼主:
一套模具搞定有点困难
2套应该没多大问题
你说的拉伸机的压边缸的力是多大,你说的120T应该是主缸力
引用 网友A:

120T压边缸(下缸)是40T,150T是60T

网友:
那设备是没问题了,拉伸机都是次要,模具是关键
如果有时间可以试一下一套模具实现
没时间的话,还是走成熟路线

网友:
听专业说话是学习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一次拉出我认为不可能
你中间那部分材料怎么走啊,不裂才怪

网友(2009-08-15):
看图产品很规整,做成单模多工位,最经济可靠

网友B:
一套模具搞定有点困难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B:
一套模具搞定有点困难

我想问问,最后一套模具,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