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autocad文件导入proe

楼主(2009-07-07):
工作上需要将复杂的dwg格式的不规则形状图案导入proe建模,在网络上摸索了很久才找到一个效率一般的办法,
1. 使用autocad将图案所有线转化为实线,块炸开,在使用purge命令清理以加快导入时的速度。另存为dxf文件(切记文件名不要有空格)。
2.直接使用proe打开dxf文件,打开时选择打开为part类型。展现在面前的是需要的图形。根据图形参考着进行草绘 逐步建立特征。

遇到的麻烦事是草绘建模时,看似连贯的闭合曲线老提示出错,经常的返回去慢慢描画修改,费时费力.

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么?

网友:
暂时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期待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你可以将DWG图直接在二维里把中心线、辅助线等删除,只保留你需要的线条,然后保存,在PROE里按正常的顺序建模,当需要草绘时在菜单草绘/数据来自文件/文件系统/将保存好的DWG文件调入即可,这时别忘了修改跳入的比例及旋转角度,为了在PROE里防止不封闭等情况的出现,需要在Dwg时就将各线截交好,防止有重线等问题,另在调入后在PROE里将尺寸锁定,防止图形变形,具体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