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纵封器的结构---请教

楼主(2009-07-07):
谁熟悉纵封器的结构啊,特别是加热部原理?或者哪里能买到这个产品
本人现在做的一个东西上面需要两套,多谢了

网友A:
纵封滚轮的加热部分也有几种,有先用加热块夹合加热,再用滚轮封合的。还有滚轮也是加热的,这其中,有间接加热的(不用电刷和滑环),还有直接加热的,电热盘与封合轮一块转。这个要用电刷和滑环。

网友:
断刀兄所言甚是!什么都会,在下实在佩服!!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再下还想请教一下“还有直接加热的,电热盘与封合轮一块转”,这种形式的市场上能买的到吗?

另外,楼上两位能加我QQ5293536吗?

网友(2010-03-27):
感谢楼上两位!
再下还想请教一下“还有直接加热的,电热盘与封合轮一块转”,这种形式的市场上能买的到吗?

另外,楼上两位能加我QQ5293536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是不是比较复杂??

网友C:
呵呵,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两种,
第一种立式机常用(图1)
第二种枕式机常用,结构有很多,明白原理后,自己去去想,我贴一种(图2)

游客

网友(2012-05-12):
十分感谢贴图,谢谢,

网友(2010-04-15):
楼上,向你请教下铝盖旋盖机的设计,能加个qq吗,我的445829067

网友(2010-07-19):
这么深奥啊公布董啊国内应该有代理商或是办事处吧

网友:
我有个方法不知道楼主能否用得上:把加热器固定在旋转气缸上,应该就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吧??

网友(2012-05-12):
谢谢各位讨论,我了解很多呀,

网友(2014-05-19):
刚刚要用到这个,找到这里了,无奈太菜了,还是没看懂

网友(2015-01-15):
X宝上大把的

网友(2015-02-25):
引用 网友A:
纵封滚轮的加热部分也有几种,有先用加热块夹合加热,再用滚轮封合的。还有滚轮也是加热的,这其中,有间接 ...

大侠,纵封轮和牵引轮的齿形是怎么设计的,是普通的渐开线齿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两种,
第一种立式机常用(图1)
第二种枕式机常用,结构有很多,明白原理后,自己 ...

感谢分享,大侠能不能帮忙传份图纸,万分感谢!378055077@qq.com

网友(2019-03-19):
我想请教一下对于搭接式的袋子,带状的纵封器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