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阀体去毛刺----求助

楼主(2009-07-07):
RT,QT400的阀体,加工后发现很多交接孔处存在毛刺,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或者减少毛刺产生?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除毛刺,谢谢了...

网友:
超声波,不过造价不低,有很多方法的 ,不是很专业,仅仅建议!

网友:
能上个图纸吗?

网友:
用磨料刷应该行,便宜实惠。

网友:
找个加工球阀的,问问人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2个Φ4的孔相交,不需要图纸了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人家说是只能去除微小毛刺,我的可能存在1mm左右的块块...

楼主:
4# jwwh 管用不?商家?我的东西批量很大的...怕不耐用或不效率.

网友:
4楼的你那是马桶刷

网友:
呵呵!
联系,我可以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
4楼的你那是马桶刷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小日本产的球头磨料刷的图片,用来去大毛刺的,用这个刷马桶。。。。

网友:
洗磨是现在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去毛刺方法,它是一种利用研磨石与工件间的摩擦而达到去除毛刺的方式。
也可以使用喷砂,能能去除较大的毛刺。

网友(2009-12-11):
可以试试抛丸,或打磨!

网友:
豪克能球面车床的优点:
1、 一次装夹即可完成车削和豪克能表面加工。

2、 加工精度高,球体圆度≤0.02mm。

3、 球体表面粗糙度值Ra<0.2μm,达到镜面效果。

4、 球体表面显微硬度提高20%以上。

5、 不需磨削和抛光、不需工序周转,加工效率高。
豪克能球面车床侧面:

 经豪克能球面车床加工后的样件如下:

网友:
豪克能球面车床的优点:
1、 一次装夹即可完成车削和豪克能表面加工。

2、 加工精度高,球体圆度≤0.02mm。

3、 球体表面粗糙度值Ra<0.2μm,达到镜面效果。

4、 球体表面显微硬度提高20%以上。

5、 不需磨削和抛光、不需工序周转,加工效率高
山东华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孟祥金,15954106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