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内切等分多个圆?

楼主(2009-07-07):
CAD大圆内要画多个内切于大圆的等径小圆,有哪些好的画法?

楼主:
就告诉你外径圆的尺寸,和等分圆数量

网友:
1.画出外径圆.
2.将其中一条半径进行陈列;
3.做一圆与其中相邻两条半径及外径圆相切,(用3P方式,选三个切点)
4.把该圆陈列.----OK! 如图(假定等分圆数量为5):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1.画出外径圆.
2.将其中一条半径进行陈列;
3.做一圆与其中相邻两条半径及外径圆相切,(用3P方式,选三个切点)
4.把该圆陈列.----OK! 如图(假定等分圆数量为5):

网友:
1.画出外径圆.
2.将其中一条半径进行陈列;
3.做一圆与其中相邻两条半径及外径圆相切,(用3P方式,选三个切点)
4.把该圆陈列.----OK! 如图(假定等分圆数量为5)
就是这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