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锻件调质硬度无法达到要求,怎么办?

楼主(2009-07-07):
我公司在一外协锻件厂订做锻件,锻件回来粗加工后调质处理时出现问题,产品要求硬度为HB290-320,但是该锻件只能调到HB260左右,而且降低了回火温度也无法提高硬度,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要求错了,HB260已经基本到调质上限,再高,其他性能不保,

你的截面积是多大的?

楼主:
楼上,调质的上限并不是HB260,我们另外有一个厂家打的锻件同样的尺寸硬度能达到300以上

网友:
你的要求错了,HB260已经基本到调质上限,再高,其他性能不保,

你的截面积是多大的?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错了,40Gr淬火温度850℃,就算550℃回火,HRC 34左右,HB 320左右。

网友:
那还是调质吗? 调质什么概念? 到HRC 34 机械性能还能用吗?现在玩机械的真是少了

网友:
淬火加回火叫调质处理,淬火时将工件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然后通过介质迅速冷却,回火时根据工件要求的硬度不同将工件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下某个温度进行回火。
请注意“根据工件要求的硬度不同”。

网友:
楼上学机械的吗?

网友:
那还是调质吗? 调质什么概念? 到HRC 34 机械性能还能用吗?现在玩机械的真是少了
引用 网友A:

硬度高也是材料的机械性能要求之一吧,呵呵!

网友:
40Cr是淬透性很好的材料,直径50的料不过能调质处理到275,再高其他性能不能用了,要求表面高硬度不可能用调质处理,
调质,主要为得到综合机械性能,

网友:
忘了回复楼主了,基本上是锻造厂锻造的时候过烧,就是加热温度太高了,造成调质时候硬度上不去。

楼主:
多谢两位,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应该能达到320HB以上

楼主:
请问10楼,40Cr锻件是加热温度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呢?

网友:
40Gr一般为,加热1180~1220℃,始锻1170~1200,终锻大于800℃。

网友:
控制终锻温度,本身就可以达到很高的硬度,这和调质没有什么大关系,余热热处理的表面硬度也很高,但有时综合性能不合格,
$ \0 @- ]+ F1 v调质主要为了得到内外兼顾的性能,特别是一定的心部性能和成比例的强度与冲击性能,到达一定硬度以后,冲击性能显著降低,

网友:
淬火硬度要大于HRC:50

楼主:
请教淬火时硬度无法达到HRC50以上,只有HRC30,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楼主:

请问锻造温度过高对材质有影响吗?

网友:
40Cr只能达到HRC34太搞笑了,说出来怕吓到你起码HRC60以上!  45号都可以到40多。

楼主:
楼上,我的问题是淬火无法达到HRC50是什么原因?

网友:
1.材料不是40Gr。
2.表面脱炭严重,看看里面能不能达到(可用先切割割开)。
3.热处理工艺不对。

网友:
40Cr需要看临界直径是多少,超过临界直径后越多相对硬度会降低

网友(2009-08-06):
首先明确调质概念,是指淬火后高温回火才被称为调质,注意是高温回火,目的是获得比较理想的机械综合性能。40Cr理论上淬火至HRC50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热处理工艺是否正确,另外淬火后一般要 进行低温回火,是不是温度偏高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调质之前的工序问题。

网友(2009-09-24):
是用油淬火的吧,换淬火介质可解决

楼主:
现在的淬火介质是水

网友(2009-11-26):
淬火温度怎么样哦。

网友:
楼上的,人家讨论的是调质处理,要的是综合机械性能咯

网友:
硬度不高检查一下组织,特别是碳含量的多少?

网友(2010-04-25):
最近正在研究这个,40cr的硬度要结合工件的直径考虑吧,单小工件可以到hbc290以上,一般应用时241~286之间。这个范围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综合性能,但是还是需要工艺调整好,通常保了硬度,冲击功不一定达到,

网友:
学习……    谢谢大家的解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