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得打风门才能着,,打回去就立即熄火,怎么回事

楼主(2009-07-07):
是在化油器和气门,活塞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2009-09-28):
检查下隔热板呢,上面有个空气平衡槽!

网友:
汽油机需要汽油与空气组成的混合燃料作为动力,两者的混合比例应合适。一打开风门就熄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该比例不合适,汽油少了,或者空气多了。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于油路供油不足造成的。关闭风门可以启动,其实就是减少了空气的供应量来达到合适的气油比,打开了风门,空气量多了,而油量跟不上就会熄火。
检查供油各个环节,看是否有堵塞。
另.检查各接口纸垫和隔热垫有没破损

网友:
化油器的供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