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得打风门才能着,,打回去就立即熄火,怎么回事

楼主(2009-07-07):
是在化油器和气门,活塞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表现是‘温度低’,
# Y' ~7 w6 @( s  f但夏天也有表现为‘温度低’这种状况,实质是‘浓度低’,0 F; M2 F, X  Z* X
你打着等一下再回风,如果水温已经上行,还灭,是化油器的问题,一般要调一下待速,增加浓度,别调多了,否则费油,

网友:
是化油器调整的问题,不过应该是“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