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毫米铜片冲裁方法---求助

楼主(2009-07-07):
各位老师好;
         现在我正在做一套冲裁模,原料是0.02mm厚的铜片.冲裁处是一个L型,短边40mm,长边80mm,拐角处是R2.
         试了几种方法都不理想,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晚辈指点迷津.

网友:
先说说你采用了什么方法,出现了哪些问题?

楼主:
这是产品图.原料是114*190的0.02mm厚的铜片
我做的模具凸凹模都是采用Cr12淬火; 然后慢走丝加工; 导向是采用的滚珠套; 在凸模侧向加了弹簧顶紧. 凹模上面连接一块导向板,是和凹模一次加工成型.冲裁过程中凸模和导向板不分离.
不知道这样说各位老师能不能理解.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极片冲裁.dwg (6.3 KB) 下载次数: 0

网友:
这是产品图.原料是114*190的0.02mm厚的铜片.只冲切前头突起部分.可以分两次成型.
我做的模具凸凹模都是采用Cr12淬火; 然后慢走丝加工; 导向是采用的滚珠套; 在凸模侧向加了弹簧顶紧. 凹模上面连接一块导向板,是和凹模一次加工成型.冲裁过程中凸模和导向板不分离.
不知道这样说各位老师能不能明白.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冲出来是什么结果呀

网友:
这样做不太好,0.02的是铜箔,凹模不能Cr12做,要用软料做,做成软凹模,即软模无间隙冲裁。
如果这个效果还不理想,那就干脆用聚氨酯做凹模

网友(2009-08-07):
支持下三水洪 的件意

网友(2009-09-12):
采用楔块驱动,行程又小,

网友(2010-01-12):
料放了几层?

网友(2010-11-17):
不太了解类似材料冲载   看看跟前辈学学  呵呵

网友(2011-02-16):
不知道冲出来出现了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