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啤酒灌装机回气管上的分流伞能不能跟回气管做成一个整体

楼主(2009-07-07):
各位大侠好:
啤酒灌装机回气管上的分流伞能不能跟回气管做成一个整体,我观察啤酒在灌装的过程中因为啤酒瓶的爆瓶导致分流伞严重划伤,导致影响灌装的质量,就想想如果做成一个整体式的怎么样?请各位大侠发表一下看法,讨论讨论。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您好!
最好能帖个图上来,就这么很难说的。

楼主:
我这边暂时没有照下来的图片,我回头照几张了。大家也好讨论一下了,谢谢版主了。

网友:
可以,目前有些制造商把它做成一体的。分流伞也叫反射环,起灌注时液体由瓶壁下流作用。

网友:
可以,南京轻机厂的酒机上就这么做了

网友:
可以,但是,更换回气管时可能会将分流伞边缘磕碰出缺口,这样就须更换整根回气管,使用成本会提高很多。

网友:
是否会使瓶口破损?

网友(2009-08-07):
据说有两个伞形罩的回气管,大家可否用过?

网友:
可以,不过,回气管与瓶口的对中要求较高。
我们就试用过一体式的回气管,载瓶架需经常校正。

网友:
对中要求较高的成本也较高!

网友(2009-10-02):
不可行 分流伞 容易磨损于边缘磕碰出缺口  更换整根回气管  华不来    建议你每班停机检查一偏.

网友(2009-12-26):
是可以做成一体。1.成本偏高,2.对于不同的瓶型不能调整。

网友:
我们是可乐的PET是一体的,并做成可调长度的,效果不错
玻璃瓶倒是没改

网友(2010-05-24):
不可行,在目前中国啤酒瓶普遍采用回收瓶,瓶子质量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做成一体的,容易将瓶口内沿磕伤,带来很大的质量问题。毕竟是要喝到肚子里去的呀。

网友(2010-09-28):
对中要求较高的成本也较高!可以用两个伞形罩的回气管。

网友(2011-03-09):
感觉使用起来应该很方便,但是成本应该很高,对中要好

网友(2011-05-31):
回复 网友B:

仁兄是太古系哪个厂的?
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你们是中粮系吧?
我是合肥可乐的!属于太古系。
以后多交流!

网友(2011-07-20):
可以做成一体的,但就是需要对中效果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