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轴风机---请教

楼主(2009-07-07):
关于垂直轴风机,现在担心淬火软带问题,这个风机360度转,每分转20-30转,所以不免担心淬火软带的疲劳寿命问题和高转速。这个轴承外径将近5米。
大概结构见下图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这种风机感觉利用率不高。
国外的回转支撑也有淬火软带,原因和国内一样的,大概一个滚子大小,一般处理方法:淬火软带放在径向负荷90°的方向,防止淬火软带受主要载荷。在风机上,应和主要风向呈90°方向,注意淬火软带一般在回转支撑固定的套圈上。
一般滚道淬火处理后硬度:55-60HRC,软带的硬度:一般HB300左右。
每分转20-30转对这么大的回转支撑真的是个大麻烦。与之相比,淬火软带还不算啥,这么高速度,不但采用静载校核,还有必要采用动载校核。而且要进行速度校核。同时,看你的润滑和密封是否满足条件。而且回转支撑在安装时有必要加预负荷。

楼主:
酒侠~~
采用剖分的话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查到关于回转的载荷都是静载荷,高速动载是如何测算的?
国内很少能做到静载校核,动载校核和速度校核吧?这些个校核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网友:
踏步兄弟:
你的应用我终于在一篇资料里找到了:
􀃖 Windmills:
• Rotor bearing*
􀃖 Vertically mounted and continuous
rotation (generally with cages)
但是有注:
* Today not enough experience
奇怪是资料里推荐的是:重型三排圆柱滚子。
不知道你们为何选用这种结构。

网友:
采用剖分的话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意思是外圈剖分,解决淬火软带,没有必要,淬火软带经滚子碾压数次后塑性变形后就不再受力,不是该设计的瓶颈。而且外圈剖分的加工制造难度应该更高。
的确,回转支撑的高速动载是如何测算,好像各家都没有,普通回转的寿命只是用来校核辗压的次数。
但是你可以校核动动载,即滚子的疲劳极限,可根据ISO 281 (1990)标准的公式,各家都用它,球和滚子不相同。动载寿命校核和滚动轴承一样。
速度校核很麻烦,关键只是各厂家的试验,根本没有同一标准,估计当量动载是动载的1/4都不到,每分转20-30转似乎没有问题,当然速度极限主要取决于热平衡和薄件(保持架)强度,只有经验值。
我还考虑了一点,如果每分转20-30转乃至更高,是否会产生固有频率产生的共振问题,如果是那样,非常棘手。

楼主:
谢谢~~
你的留言我得多研究下~~~

网友(2009-08-19):
可以考虑采用滑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