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六方孔---请教

楼主(2009-07-07):
如图,材质为H62,内六方孔准备用六方推刀在车床上做,可是刀具不好买,请教大家有没有其他的简易方法(条件所限,只能自己做,不考虑插床、线切割),知道哪里有卖此推刀的顺便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图形打不开啊

网友:
打个小孔,直接用六方扳手冲

网友:
同意三楼的想法!哈哈!干脆!

网友:
恩可以冲的,补充下一般打孔直径为六边形单边长小10丝

网友:
图纸打不开,不过如果六方孔较小,精度要求不高,楼上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
图纸打不开啊,楼主重发下

网友:
太厚了,冲不知道可不可以,如不可以,可先钻个小孔,再用慢走丝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