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里画三维扫描要添加什么配置不?

楼主(2009-07-07):
proe里画三维扫描要添加什么配置不???
书上关于spline曲线一些的我好像弄不起来,请高手赐教

网友:
默认配置即可啊,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步骤不对,另外,书上有时候会有省略

楼主:
书上说选spline曲线后,选曲线的起点,再选X轴,按鼠标滚轮,以标注角度尺寸。
我怎么也标不起来大家看看我哪弄错了,谢谢。

楼主:
再放一张 不知能否表达的清楚些

网友:
要标注角度是吧?
1.选标注图标,出现选取对话框
2.左击曲线起点
3.左击x轴
4.左击曲线
5.在你希望标注出现的地方按中键(即鼠标滚轮)

网友:
怎么我按你书上的方法也可以的。。。
难道你没按这个按钮(在附件里)?

楼主:
晕。。。原来就是标注角度。我说不按标注那个键怎么标的起来。哈哈,明白了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