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机油压力低,但加大油门压力又上升到标准压力---请教

楼主(2009-07-07):
柴油机机油压力低,但加大油门压力又上升到标准压力,这是什么原因啊?求助各位

网友:
先查油路有无泄漏,在查机油泵磨损是否超过使用极限。。。。。。。。。。

网友:
估计是机油泵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负载决定压力呀,流量决定速度

网友:
调压阀的压力太低,机油泵的流量太大

网友:
查下机油泵吧
可能是磨损造成的

网友(2009-08-06):
这个问题有好多方面会造成这样的`比如说曲轴的大小瓦磨损,凸轮轴的衬套磨损,机油泵内泄,安全阀发卡`都会造成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发动机用了好多年了,一般都是曲轴的大小瓦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