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加氟过量有什么不好?

楼主(2009-07-08):
加氟欠量制冷效果差,过量呐?
请明白人给说说。

网友:
过量的话会泄漏的,

楼主:
为什么会泄漏?

网友:
过量主要是损害压缩机,特别是斜盘那种,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
俺家有一台海信的变频空调(用了不14个月),刚开始用就制冷效果不太好(慢)
现在到好开机时有时候有冷气,有时候开机又没冷气
他常抱怨:这样爱国爱得太辛苦了吧

楼主:
使用斜盘的压缩机为多柱塞,一般空调的压缩机有多柱塞的吗?
工作介质再多也不会多到没有柱塞运动空间的地步吧。

网友:
国货也有好的啊。
我们办公室的空调,用了7年了,照样爽爽的,不然夏天怎么过?美的的,三相电的。平时保养得也好,从没有报修过。
家里的空调,前房主留下的,10年了,海尔一拖二,充过一次氟,也是爽爽的,电压低,别人家的空调起不来,这老爷车照样转得呼呼的。
当然了,现在要买新的,俺肯定买格力的。

网友:
压缩机有许多种,有斜盘柱塞的。还有蜗旋的,大型有螺杆的,种类很多,

斜盘是多柱塞的,根据压缩介质类别不同,气/液性能有一定差别,详情可以看具体资料,

加介质多了,多到一定程度,表现就是‘打不动’,对系统损害比较大,找个废的斜盘机,拆开一看就知道。

网友(2009-09-22):
除了机械损伤,空调机加氟过量,还会引起压缩机的电动机运行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如果超过得不多或者过载保护失效,有可能电动机会烧毁。加氟过量也会引起制冷效果下降。
家用空调因为数量庞大,按比例来说,报故障的数量就显得很大了。空调停机后,如果重新启动,一般压缩机自动延时3分钟启动,以保护压缩机,此时是不会出冷风的。变频空调的冷风温度跟设定温度与室温的温差有关系,以此温差的大小来确定压缩机转速,即控制单位时间内的制冷量,直接调低点,也许会冷得快那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