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烤漆与喷塑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7-08):
我们厂有些板材表面烤漆或喷塑。感觉差不多。不知道这两种表面处理方式有什么区别,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不是高手,略知一二:所谓烤漆,就是喷漆后烘烤固化;所谓喷塑,是粉末静电喷涂的俗称。
所谓烤漆,就是一般喷漆,烘烤固化而已;所谓粉末静电喷涂,是粉末状涂料,在工件接通外接直流电源为阴极,喷枪为特制的具备电晕放电效能的阳极,在喷涂时,粉末涂料由喷枪从抢嘴喷出带正电荷,由外加电场作用沉积附着在工件上。喷涂动作结束后,在烘箱中烘烤固化,一般固化条件为160度c×30min。
烤漆一般有2层以上,而喷塑一般在工件上,且是导体工件,或者是在电泳底漆上施工。
喷塑一般是用于室内工件上。
但是现在喷塑技术发展,很多轿车都采用了粉末静电涂装技术,因为有环保(VOC极低)、利用效率高、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

网友:
电泳  又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 2# oowyh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挺全面,但是轿车喷塑好像没听过,起码国内没有。

楼主:
那现在轿车采用的什么方式呀 5# wuzhn

楼主:
烤漆一般需要什么设备呀

网友:
说的好,不看不知道

网友:
学习了二楼的解答!谢谢

网友:
考漆设备很普通,就是喷枪喷涂,然后在高温箱中烘6H左右.

网友:
一些轿车的零部件就是采用喷塑。防止腐蚀

楼主:
考漆设备很普通,就是喷枪喷涂,然后在高温箱中烘6H左右.
引用 网友B:

这样呀,那表面能很均匀吗?

网友:
二楼兄弟你咋这么厉害呢

网友(2009-08-30):
对于汽车烤漆,需要烤漆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介绍一下汽车烤漆的一些知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