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剪纸小设备

楼主(2009-07-08):
看到这样一个设备,作用是将一卷皱纹胶纸,按一定长度切端,并且圆周等份贴放在小转盘上。用来代替手工剪纸。(很多电子厂流水线作业上要用大量这样的小段胶纸。)动作描述如下:机械手将整卷胶纸的尾端拖动贴放至小转盘上(可能是夹持拖放),然后机械手回到原来的待机位置,机械手上的剪刀将胶纸进行剪断。然后小转盘转至下一空位,机械手继续送胶纸过去贴放,返回后切断。机械手,机械手上的夹持部分,机械手上的剪刀,小转盘,相互配合切纸,直至小转盘上被摆满贴放满了足够的小段胶纸,机械自动停小来。整个设备只有100X100X100毫米大小。你认为他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既然是专利,应该有结构说明
专利过程要求写明整个制做过程。

楼主:
有这么几个问题,1,机械手从右往左运动的时候,胶纸是怎么被拖过去的,此时的剪刀是何种状态?为什么剪刀不会撞到小转盘?2,胶纸被贴在小转盘上,机械手从左往右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不会撞到胶纸,胶纸的下方有粘性,很容易粘住往右运动的机械手及其上面的安装件。所有动作由一个马达完成,没有任何汽缸或其他执行元件。

网友:
应该是一个气缸完成的,都是间歇动作。
100x100x100 很小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社区可以开发这样的小设备,成本小,有一定技术含量,适用范围又广,而且适合批量化生产。

网友:
市场潜力怎么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设备,开发那么5~10款,有专利的,批量做,将价格做低点,可以走经销商的模式。这样模仿者觉得商业价值表面不大,还不是一眼就能学会模仿到的,这样你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优势。东西如果真的好,市场是可以催生的,重要的是推广。。。

网友(点评):
这貌似彷照韩国机,国产名“欧泰克”上面的胶带貌似电子厂里用的耐高温胶带!~~~

网友:
想法挺好的  关键是怎样去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设备,开发那么5~10款,有专利的,批量做,将价格做低点,可以走经销商的模式。这样模仿者觉得商业价值表面不大,还不是一眼就能学会模仿到的,这样你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优势。东西如果真的好,市场 ...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是怎么来的?国外的产品?

网友(2009-08-07):
这个蛮贵的,韩国产的比较好用。价格在几K左右。

网友A:
这图片是怎么来的?国外的产品?

网友(2009-09-17):
买个回来,看能不能模仿

网友(2010-09-30):
回复 网友A:

    去年呆的那个厂就是用的图片这个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好多此类小设备,却从来没怎么在意!抽空看看!

网友(2011-02-07):
哈哈.这东西外面大把,已经很成熟的产品了,一般电子厂用的很多

网友(2011-03-09):
楼主说的是皱纹胶,薄膜胶布好弄,皱纹胶或者是类似不干胶的标贴类的不好弄,主要是材料易断,支持楼主,兄弟在这上面吃过亏。

网友:
这个东西我们厂用得多,韩国产的,质量不太好,容易坏

网友(2011-04-15):
这玩意,小日本十年前就在做了!呵呵!就是有专利,也该过期了吧!花几K买回来仿好了!只要你有客户,回要你的山寨!

网友(2011-06-26):
我做的一台设备中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切的图中的胶布,结构上有些技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胶带切割机嘛,这是旧款,刀口调整有点小麻烦,调整过密容易卡住。胶带粘性强时,胶带易脱离。。。不排除买到的是水货。有空发另一款上来,性能稳定而且更加小巧。

网友(2011-08-22):
我有需要,全名叫什么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电子厂里面用得很多呀

网友:
这个设备国产的也有,别人做成熟了。

网友(2011-12-05):
菜鸟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国内山寨的有几家不错的。

网友(2012-07-29):
我们公司用的好像是韩国产的

网友:
这个市场大把,我们公司也不少

网友(2012-10-08):
100X100X100 很小巧,市场价格怎样啊

网友:
这个其实有成熟的产品了很多的

网友:
这种切贴纸的小型设备日韩做的比较多,我们公司使用的就是韩国的

网友(2012-11-10):
有了解其结构的吗

网友(2016-04-12):
我们公司早就用上了!!

网友(2017-02-02):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2019-08-07):
买回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