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数控车床怎么定零点?

楼主(2009-07-08):
我们自己整的,不知道怎么定零点。请指教,谢谢!

楼主:
是XYZ三轴的零点,给我们整软件那家不讲究也不给指导,请大家帮忙呀

网友:
说具体点,是程序原点还是机械原点?机械原点大多靠触点开关。程序的么看你自己对刀在什么地方了。XYZ轴,铣床还是加工中心或者走刀车?

网友:
电话质询开发控制系统的厂家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