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孔——讨论

楼主(2009-07-08):
各位分析一下这些孔是怎么加工的,以及加工时的次序~?

网友:
你先说一下,材料,厚度,硬度,精度,材料是怎么来的,是锻的?是铸的,

现在只能猜,

楼主:
材质是NAK80,厚度大概在55mm硬度大概30几度,孔径是6mm,长度600mm

网友:
普通的钻床加上钻模,可能。
数控的,可能。
激光打的,可能。
铸造的,不是不可能。

网友:
nak80,  时效硬化,HRC37-41 ,预硬化钢,
这东西可以电打孔,但费用高,
假如用钻打,一般钻不行,粗糙度也很难保证,大虾的钻是哪里的?

楼主:
~是在讨论孔的加工,以及加工时的次序~

网友:
主题有何玄妙?   电打肯定可以,精度和粗糙度都可以保证,其他不敢说的绝对。

楼主:
用枪钻~
只是用枪钻打,要分钻孔的次序~

网友:
用钻,这就得计算应力问题了,比较复杂了,不敢乱猜,估计得先计算间隔,不能挨捉打,最初的应该从中心开始,
想想再说吧,

网友:
 等待楼主解开谜底。

网友:
昨天没敢说完,怕露怯,

请教了一下高人,其实,很简单,控制孔的位置精度采用所谓的‘等周边准则’,真是天上有天,

根据‘等周边准则’,
1 先打中心的孔

2 隔3个孔打一个,之后打对称,

3  再打隔过去的三孔的中间孔,之后打对称,

4 隔离都打好以后,从中间开打没打的孔,再打对称,直到打完,

这种办法可以保证位置度,但保证单孔的圆度,还要解决其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厉害~
因为钻头是往散热比较快的地方偏,所以蛤蟆侠说的很正确~

网友:
隔开打是必须的,隔得数量可根据孔的数量定,这样可以保证钻孔时周边各种条件的基本一致,不至于影响钻孔的走向及精度等;
我们以前钻三水道复合孔的时候,是先钻两边,后钻中间。

楼主:
隔开打是必须的,隔得数量可根据孔的数量定,这样可以保证钻孔时周边各种条件的基本一致,不至于影响钻孔的走向及精度等;
我们以前钻三水道复合孔的时候,是先钻两边,后钻中间。
引用 网友B:

恩~是啊,稍有不慎两孔之间就会打穿掉~

网友:
学习到了   哈哈 真好

楼主:
还有一种交叉孔钻法,也是挺讲究的~

网友:
你那个东西,直线类的,大概只能‘隔三打一’,多排的,可能另外考虑,关键是‘周边等距’

楼主:
恩~另外还得考虑,上面也说了,钻头是往散热快的地方偏,所以你要考虑的就是在散热不均匀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
用有限元可以算出来,到底会出现什么状况,偏多少?

网友:
还有一种交叉孔钻法,也是挺讲究的~
引用 楼主:

另请大侠新开一个贴,解说一下!谢谢!

楼主:
另请大侠新开一个贴,解说一下!谢谢!
引用 网友C:

会的,等我整理好了之后会一起上传上去的~

网友:
用枪钻加工,先用6.05左右的锪钻予钻引导孔,深度超过枪钻前端切削端长度,再用枪钻加工至底部,内冷切削液压力要求2.5Mpa以上,钻孔顺序先奇后偶

楼主:
用枪钻加工,先用6.05左右的锪钻予钻引导孔,深度超过枪钻前端切削端长度,再用枪钻加工至底部,内冷切削液压力要求2.5Mpa以上,钻孔顺序先奇后偶
引用 网友D:

这位大侠有自己做过类似的产品吗?有用过枪钻吗?

网友(2012-01-12):
找我做点钨钢钻头去打吧
我司应用PROE/UG设计软件,根据用户工件图为用户设计,德国进口5轴联动磨削中心制造各类整体合金铣刀、钨钢铣刀、合金钻头、合金铰刀、台阶钻头、钻内冷钻、圆鼻铣刀;焊接合金成型刀、焊接螺旋立铣刀、焊接钻铰刀、三面刃;非标可转位螺旋立铣刀、玉米铣刀,可转位T型槽刀,非标刀盘,非标刀柄等系列产品
公司资料:常州海伦工具有限公司
手机:15952828562   传真:0519-83441006   QQ:32167115
邮箱:guijianqiong@163.com
(非标刀具定做时请用户提供工件图,我们为你设计各种异型非标刀具)
联系人:桂经理(首席刀具应用工程师,8年刀具应用经验)
地址:江苏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工业园区微山湖路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