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下ProE电脑配置

楼主(2009-07-09):
请各位推荐一下ProE电脑配置,可以流畅运行ProE,谢谢!

网友:
假如想专业一点的话,显卡要用nVidia的Quadro系列或ATI的FireGL ,不过这类显卡会比较贵,而且不适合玩游戏。
配置可以参照各大厂商的工作站,比如说惠普的这个
http://product.pconline.com.cn/workstation/hp/254668_detail.html

网友:
去买最贵的电脑肯定行。

网友:
现在的主流配置就可以了,不用很高的配置

网友:
1G内存,128独显,可以了

网友:
要看你做的项目大小了!几十个零件的项目,一般的机子就可以对付。如果上千个(如4~5千以上),就要考虑好了,2G内存是必须的(32位系统,单一进程仅限于2G,所以大于2G的内存,proe也没法用?!我也可苦恼),cpu主频2G即可,二级缓存非常重要,容量愈大愈好,在一个是显卡,有足够的位宽如256bit即可,一定要用独立显卡,容量一般256M就足够了,硬盘要用7200转以上的高速硬盘,容量不宜大,最好120G以下。

网友:
想了想,用零件个数来衡量项目的大小不是特别准确,特别是做模具的,型腔很复杂的零件,一个模型可能消耗系统资源很多了,所以具体项目具体分析,这里只是纠正一下上面的说法。

网友:
先说说你的预算,针对不同的预算会有不同的配置!

网友(2009-10-28):
四千的差不多吧

网友(2010-03-21):
现在主流配置不不就行了么!!!

网友:
5K左右的本本就行   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