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行2A12(LY12)管材的 T6处理啊??

楼主(2009-07-09):
有谁知道2A12(LY12)管材的 T6处理啊??

网友(2009-08-12):
T6处理:

T6是 变形铝合金(区别于铸造铝合金)的一种热处理工艺,是   “ 固溶处理(对于钢铁此过程称作“淬火”)+ 完全人工时效   ” 的过程。

其中主要因素是:固溶温度、淬火速率、时效温度,保温时间,时效级数。

对于不同合金,相同的热处理代号,如T6 ,所包含的以上各因素的值各不相同。

这种工艺区别于通常所说的“退火”工艺。

这种工艺是解决材料的强度、塑性合理搭配(高的强度和足够的塑性),和抗腐蚀性能的关键。

其中:淬火速率:由淬火介质决定。

      时效级数:一级时效或多级时效。

国内常用铝合金热处理工艺有: T4    T6    T7

T2:退火时效处理

T4:固溶处理+自然时效

T5:固溶处理+不完全人工时效

铝合金T6处理是固溶处理加人工时效处理,不同成分的铝合金只要热处理是固溶处理加人工时效处理就可以称为T6处理,表明其热处理状态。
但具体的工工艺参数根据成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固溶温度和时效温度等。

6061的T6工艺是:
固溶处理温度530度,人工时效做成T6状态是板材160度,棒材以及80厚度以上的板材17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