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锥销是不是必须用锥孔?

楼主(2009-07-09):
请问各位,使用锥销是不是必须用锥孔?

谢谢!

网友:
除非你的锥销不想拆卸了,硬砸上去的。

网友:
直孔加相对应的锥销孔铰刀铰制

网友:
不用锥孔那用锥销来干嘛呢?

网友:
可以用,
而且可以避免销子磨损造成的间隙…………呵呵,不过要做一些相应的东西

网友:
头一回听说

网友(2010-05-25):
钻头打孔——锥铰刀绞

网友:
锥销是用来为二个零件确定相对位置的,如果不在这二个零件上配作加工与锥销匹配的锥孔,就不能保证锥销与此二个零件同时良好地接触,也就无法确定其间的相对位置了。

网友:
可以,使劲敲进去,非常紧,我见过几个产品上用过,虽然自己不怎么赞同那种结构

网友:
可以吗?那敲出来还能再用不哦?

网友:
可以在直孔里镶上锥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