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根长轴,需要在三个点处设定轴承支撑---请教

楼主(2009-07-09):
我现在有一根长轴,需要在三个点处设定轴承支撑,请问谁见过这样的结构啊,能不能共享一些图片,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是输送带还是什么? 用带座轴承吗?问题太抽象了

网友:
以前做的设备经常在一根轴安装三个轴承,可惜没留这些照片。
& M" d. H5 J' `2 {楼主还可以参考长轴泵的结构。

网友(2010-09-02):
一根长轴,太简单了吧,用车床吧

网友:
这个也是我现在的问题啊,我们公司的生产不行啊。轴不行,支撑面不行。装起来。哭啊。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轴的承载受力情况?是否需要补偿热膨胀?

网友:
怎么保证三点在一个线上呢?

网友(2010-10-05):
一次装夹磨长轴不是很简单么,我想想的

网友(2011-04-21):
等待好的解答,让帖子浮起来,呵呵!

网友(2011-11-24):
问题太抽象,考虑过定位问题

网友:
我来向各位前辈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