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磨传动件材料

楼主(2009-07-09):
大家好,我们公司有一批耐磨传动件,中间是六方孔,与一个高精度六角轴配合,作为一个整体转动的同时要求能够在六角轴上移动,像这种件用哪种塑料比较合适呢,我在工程手册上查了一下,都太泛了,很迷茫,不知道该选哪个,求各位帮忙!

网友:
POM行不?你说一说扭力多大

网友(2009-08-11):
这个确实很难推荐,你没有提供任何参数
至少强度,温度,移动速度,加工精度要知道

网友:
POM可以的,如果温度不是很高的话,且价格便宜,如果POM解决不了,建议可以试PEEK,绝对没问题的,就一个问题,价格因素.
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2009-09-10):
PEI
PA66+30%GF
POM加钛合金
PE
PBT
看楼主要扭矩多大/传动比多大?
工作环境如何?
是否经常拆?
负载多大?

网友(2009-10-26):
就是,环境参数不明确没法帮你

网友(2010-01-08):
你好,这个可以用PEEK,无论是无油润滑还是耐温还是出色的机械性能都是出色,QQ380382248。需要此料以及加工可以找我。xjjj200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