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8滚齿机加工的工件上有竹杆节的现象---请教

楼主(2009-07-09):
我单位有一台y38滚齿机现出现加工的工件上有竹杆节的现象.多次修理不见好转,有知道此故障原因的师付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请联系 杨大侠(杨善梅), 她是专家

楼主:
怎么样才能联系上杨大侠呢?请指教.

网友:
大立柱导轨与刀架大拖板配合间隙过大,大修时重点铲刮大立柱导轨.
小立柱上的顶尖滑块因小立柱上下导轨磨损不均匀,造成顶尖与工作台不同心,一般是后仰过大.还有的是顶尖与顶尖滑块上的套配合间隙过大,以逆铣为例,上面的齿轮公法线与最下面的齿轮相差很多,一般相差在8~10丝左右.套松的,重新做顶尖与套.导轨磨损不均匀的,配刮小立柱导轨.

网友:
滚刀严重跳动也会出现柱节

楼主:
     谢谢杨师付赐教,请问有没有小修的办法解决竹杆节的问题?

楼主:
      谢谢您师付.深渊龙九

网友:
有的东西,小修越修越远,越修越烦,还不如一次性搞定,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