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15的车刀为什么老裂

楼主(2009-07-09):
我用的是YT15的车刀   为什么合金刀头下边老有裂纹?  我换好几把刀都是用一段时间就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与磨刀有关/?

网友:
是裂纹还是卷刃了?

网友:
问题的提出过于简单,相关的信息说明也没有!请完善,谢谢!
有刀具的照片更好。

网友:
如果是用的焊接式硬质合金刀,可能是因为焊接时或磨刀时局部温度升高,冷热不均,因而产生裂纹。

网友:
是焊接时或磨刀时的问题,表现不一样的。

网友:
控制焊接温度,焊接完要回火,磨时切削用量不能太大

网友:
根据我在单位的经验 一.磨刀具的时候温度过高
                   二.车削的时候吃了大刀还是间断切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裂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南阳机电的 铜焊接刀    磨刀有时磨的都很烫  是不是这原因?

网友:
焊接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没看见不好细说。

网友:
最好拍几张清晰的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两个原因:1、焊接刀具时保温不好,2、磨刀砂轮跳动。

网友:
硬质合金刀片硬度高、脆性大、导热性差、热收缩率大,通常应采用金刚石砂轮进行刃磨。但因金刚石砂轮价格昂贵,磨损后不易修复,因此很多工厂仍采用普通砂轮进行刃磨。在刃磨过程中,由于硬质合金硬度较高,普通砂轮的磨粒极易钝化,剧烈的摩擦使刀片表面产生局部高温,形成附加热应力,极易引起热变形和热裂纹,直接影响刀具使用寿命和加工质量。因此,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刃磨裂纹的产生。通过加工实践,总结出以下可有效防止或减少刃磨裂纹的工艺措施。1负刃刃磨法负刃刃磨法是指在刃磨刀具前,先在前刀面或后刀面上磨出一条负刃带。硬质合金属于硬脆材料,刃磨时因砂轮振动使刀具受到冲击载荷,容易发生振裂;同时,磨削区的瞬间升温与冷却使热应力可能超过硬质合金的强度极限而产生热裂纹。采用负刃刃磨法可提高刀片强度,增强刀片抗振性和承受冲击载荷的能力,并增大受热面积,防止磨削热大量导向刀片,从而减少或防止裂纹产生。2用二硫化钼浸润砂轮在常温状态下,将粉状二硫化钼与无水乙醇制成混合溶液,然后在密闭容器内(防止乙醇挥发)将新的普通砂轮浸泡在混合溶液中,14小时后取出,自然干燥18~20小时,使砂轮完全晾干。经上述处理的砂轮内部空隙中充满二硫化钼,对磨粒可起到润滑作用,使砂轮排屑良好,不易堵塞。试验证明,用二硫化钼浸润过的砂轮磨削硬质合金刀片时,磨削锋利,磨粒不易钝化,工件变形小,排屑顺畅,磨屑形状基本呈带状,可带走大部分磨削热,从而改善磨削效果,提高刀片成品率。3合理选用磨削用量若刃磨过程中摩擦力过大,可导致磨削温度急剧上升,刀片易发生爆裂,因此合理选用磨削用量十分重要。常用的合理磨削用量为:圆周速度v=10~15m/min,进给量f纵=0.5~1.0m/min,f横=0.01~0.02mm/行程。手工刃磨时,纵向和横向进给量均不宜过大。4其它工艺措施刀杆刚性不足、刀具夹持不稳、机床主轴跳动等均可能引起刃磨裂纹的产生,因此,由机床、砂轮、夹具和刀具组成的加工系统应具有足够刚性,且应控制砂轮的轴向和径向跳动。造成硬质合金刀具产生刃磨裂纹的因素较多,只有选用合适的砂轮,同时采用合理的磨削工艺,才能有效避免裂纹产生,提高刃磨质量。

网友:
楼上没有讲完全--关于焊接的关键点。能完善最好!谢谢!

网友:
刀子焊接好以后放在煤饼灰里保温两天,然后拿出来使用就不会开裂了.

网友:
楼主拍张图片来看看吧。

路过,学习中。

网友:
一在焊接侯要做好保温措施,二在刃磨时不得沾水,不能产生高温,三在刃磨和使用中不能有较大的振动。

网友:
那点样的焊接才好也,请教下各位

网友:
是不是被吃到量大 啊 我经常遇到这重情况 被吃刀量大  切削时间长了 刀就会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进到不大的

网友:
我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时在刃槽横裂,有时坚裂

网友(2010-09-27):
我也遇到过,厂里的师傅说是刀焊的不好

网友:
没看见不好细说。学习!学习!!!

网友:
我就遇到过,刀片开裂的情况,金刚石砂轮磨刀是非常快的,刀具磨出来光洁度比较高,缺点是不能磨铁,磨刀杆的时候生热很快,刀片容易裂,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我们是用来车铝的裂纹影响- k8 X. j, N  T4 h
不大还有一种情况,道具长时间受力太大,也容易裂

网友:
刀具磨的时候刀头有没有弄到水.

网友:
我也是开车床的,磨刀时温度高时不能沾水,我们在磨刀时为了保证速度,一般是会沾水,因为当刀具磨到发红时就算是不裂都不耐用了,所以一般玩车床久的人都知道控制在什么温度时沾水以确保温度不过高,提高磨刀效率,所以当你刀磨到一定高温时沾水就会裂,还有在切削时温度过高,或不稳定切削时也会出现合金开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