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几张图片是什么泵,谁家的?

楼主(2009-07-09):
大家看看,这几张图片是什么泵,是谁家的啊

网友:
上面没有型号么?第一张上面好像有数字

楼主:
只是数字,(814 385 ,135 862 ,1  ,5)没有型号
貌似力士乐的?

网友:
是泵吗,怎么没见传动轴啊,是手动泵或者是特殊缸。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时泵啊

楼主:
力士乐泵A4V的一部分?
我分析的,大家看对么?

网友:
这就看不出来了,应该都有名牌或者刻字的,你的是不是一部分?

网友:
外形结构不太像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