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5MM的铝板,液氮气气压不高---请教

楼主(2009-07-09):
我在生产中遇到一个问题:
                 做5MM的铝板,液氮气气压不高!公司需要采购一个增压设备
能给我一个提议吗~最好带图片

网友:
液氮的压力是不大够,你可以咨询一下你的气体供应商,一般都会有的。

楼主:
我刚刚打电话去问气体公司~只需要一个100毫升气化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09-08-28):
没错,其实你一开始也只是流量不够,来不及气化,加个汽化器就可以了。这种卖气体的都有这设备,至少知道哪里可以买的。

网友(2009-12-22):
可以用氧气切割的啊,压力不大的。功率也低的